IBM t43 用电池显示,插电源就暗屏

楼主(2010-12-29):
一款 IBM T43的 机子,出现了奇怪的问题,就是插 16 V 电源适配器开机时就会马上暗屏。单单用电池来开机,灯管亮度就正常了 ,但是在用电池开机的情况下,插入电源适配器,屏幕也马上变暗。    这种问题有哪位 同仁遇到过,或者有高手 解决过? 问题是出在了 哪里???
   (灯管,高压条 都换过,问题还是一样。)
   求 高手来探讨下!!!

网友:
查一下 主板上给屏供电的那个mos 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高压板供电的适配器16V电压是正常的 ,也供进去了, 插电池的供的是 10V 。 但是电池的 10 V 是可以带的动灯管的 ,正常的适配器 16V却带不动,郁闷了

网友:
同意二楼说的!

网友:
碰到过一个,换高压条好了。插适配器后亮度变高,灯管电流变大导致有的高压条就保护了。换个宽电压范围的高压条。我换的是9到20V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