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LG1934S,通电无反应黑屏!

楼主(2010-12-29):
症状:通电按键灯不亮,黑屏!
拆开!LG和三星屏都是塑料卡扣,经常维修液晶的师傅肯定已经见怪不怪了,比较容易弄坏卡扣,最好是用撬屏工具或者比较硬一点的银行卡什么的,2代身份证最好使唤!
观看了下,发现已经被别人修过,一塌糊涂;用自制的1-4灯点亮了所有灯管,证明灯管是好的!现在就是一体版的故障了,给一体高压板供电检查光耦817端无电压,换!检查发现一体板的2个8脚都被更换过,换成4606了;原版是p6006hv,更换成60006!顺便也更换470/35   1000/10的电容,插上灯管开启;背光全亮;开关正常!
  在下来接上屏线!白屏,检查屏电压5V没有;测试屏线通断,原来断了2根,估计是其他同行在修理时搞断的,换掉它!测量未插屏5V供电正常!接上屏后,白屏哦!检查屏板上的保险后级没有5V前级有!换掉它!通电一切正常!拷机2小时无故障!给用户拿走!

顺便供上他的一体版的全景!以供参考!

网友:
修的不错,有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真牛,人家换过的配件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网友:
楼主真有心得。收多少钱?

网友:
估计是别人特意搞出来的吧   不然哪会有这么多问题    楼主不简单

网友:
因为修了不下10个LG1934S 了~所以对他的高压板记忆比较深刻;LG1934S的通病就是8脚块子和电容,以及灯管老化;引起闪屏。
呵呵~大家问收了多少钱? 80块哦!我们这里维修人员和民工差不多!

网友:
修的很不错哦,还能查出来原来这个一体板上是啥配件,还得多向楼主学习~
思路很不错,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非学不错。技术还是很牛的

网友:
非常熟手呀,一看元件都会代换,历害

网友:
我一般八条腿的MOS管不是同型号不敢轻易代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这种机是群康代工,非原厂生产,我修一个网吧的很多是这个型号,修了二三十台,多是5v电容鼓, 高压板坏得比较多.

网友:
lg这个显示器好像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