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78假负载测得核心供电1.44V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12-29):
用478假负载测得核心供电1.44V,其它供电正常,开机不跑码
上真U用手按没反应 按南桥和北桥也没有反应
用真U发烫非常快,求师傅指点

网友:
有复位了吗?没有往前面找,有复位往后面找

网友:
有的板子测试卡是无用的,用真U烫,没装风扇吗,或者先用带灯座测一下有无短路

网友:
复位1.44V
时钟0.36-0.38
VCC1.44

网友:
直接做桥

网友:
没有灯座啊 是没装风扇 但是发热非常快 我也感觉像是哪里短路了 求师傅指点
MOS都测了没问题 电源管理不会测好坏 求师傅指点

网友:
个人感觉不像桥坏啊 因为没有满足桥坏的因素

网友:
换了IO还是不跑码 而且复位灯长亮

网友:
全板无复位!!!
查时钟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