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台式机不能播放视频节目故障处理

楼主(2010-12-29):
一台台式机,用户反映不能观看很多网上视频节目,并以土豆网为例。我一打开土豆网,只见该出现视频的地方是一个叉号。想到可能是某些视频插件没有安装。于是安装了一堆视频播放软件,连完美者解码也装了,还是老样子。于是重装系统,GHOST复制完,进入实质性安装阶段,快结束的时候蓝屏了,提示硬件错误,为保护硬件系统自动关机之类,重启后提示系统安装未完成,不能进系统了。连换两个GHOST系统盘,故障一样。换硬盘,老样子;换内存,老样子;换显卡,老样子。还可以继续换电源、换主板、换CPU,但想到不能一条道走到黑,软件方面也做一些尝试吧。找了个安装版系统盘开始慢装,结果顺利装完,没有出现蓝屏。不过显卡驱动没有装上,音频驱动虽然安装正确,却没有声音。用驱动精灵顺利补装显卡驱动。因为没有声音嘛,把音频驱动也更新一下吧。就在安装音频驱动的时候那个熟悉的蓝屏又出现了,看来问题就出在音频驱动上。不过这次重启后可以进系统,只是没有声音。此时也不知道是音频相关的硬件问题还是驱动不匹配的软件问题,还是先软后硬吧。安装了一个驱动人生,将音频驱动更新至官方驱动,既没有出现蓝屏,声音也有了,土豆网的视频也能看了,至此故障完全解决。
    总结:对于弄不清是软件还是硬件原因的故障,总的原则既可以是先软后硬,也可以是先易后难,总之以尽快地定位故障点为目的。

网友:
其实 你不能放网页中的视频应该是ghost系统的问题,蓝屏倒是AC97声卡驱动装错导致的   当年就是用的ghost系统 死活放不了 某网页上的 在线TV   该装的插件什么的 都装了N遍   后来是慢装系统搞定的
有机会LZ可以试试看

网友:
是的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

网友:
比如华硕的ad1888,以前用ghost自动打上驱动,蓝屏。现在的ghost出这个问题比较少

网友:
一般Ghost系统安装的时候安装驱动的时候最好把音频驱动去掉,不要安装,等系统安装好了以后在从新更新,我遇到过好多机器别人装系统蓝屏,让我搞,我把音频驱动下掉,安装后就好了,特别是笔记本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装个flash插件搞定的事,怎么还整出这么多麻烦

网友(点评):
FLASH插件我能不知道吗?肯定装了。

网友:
楼主上面没提,我以为你把最关键的东西忘了

网友:
另类的故障呀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叫他换主板老,难得去呗。要是客户留下来我到是可以慢慢研究。

网友:
软故障很怪的,什么情况都有,我遇到过一种情况,连续开机六七个小时就会蓝屏死机,同时伴有卡啊的不停响声,开始我怀疑是硬盘,后来还原一下全解决了

网友(2011-02-09):
软件故障真的好难查。我上次一个机子,不能上网,能连接上,不能打开网页,ping路由也通,搞了好久,换网卡、装驱动、改MAC地址都不行,最后没有办法,重装系统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