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515b不开机

楼主(2010-12-29):
compaq 6515b不触发,板子不上电,我是新手,跪求各位老大,帮帮忙,我有说不明白的地方,加我QQ729425356,谢谢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从待机开始查吧 IO

网友:
3 V 5 V 有没有 没有差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 在差IO 的工作条件 还有 S3 S5 的信号 只鹅不就上电了吗

网友:
没待机?电流为0.00吗 那就是保护隔离没过了

网友:
前两天我修了一台,不开机的,待机0.1左右,明显不正常,然后查到3V 5V电源芯片TPS51120发烫,拆掉MOS管还是烫,于是测到19脚电阻很低,这个引脚是到IO芯片的一个3.3V,于是将IO芯片拆掉了不烫了,换了IO搞定,后来在论坛上看到这个机型最爱坏IO,楼主也检查一下吧

网友:
没有3.3 5V

网友:
过电保护,那个大哥给说说说,怎么飞线?

网友:
别把故障扩大,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无待机,查保隔,查51120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