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R900液晶不上电!

楼主(2010-12-29):
今天收到清华紫光R900液晶显示器,插上电源,显示灯不亮,不上电了!
拆下来检查,目测有两电容暴头;用表测有一9.1V稳压管也短路,就是
接在12V和5V之间那个!用两个新的电容和一个12V的稳压管,但上电
后,5V和12V都没有电压输出?因电源管理集成块是LD7575PS,就短路
6脚电源整流二极管到开关变压器之间的3R6电阻后上电,5V只有3.4V
上下跳动,不接视频板5V电压正常,12V上升到14V多!

经观测,在5V和12V到取样放大有两个稳压二极管,试脱开12V的稳压保护
二极管一边后上电,5V处为5.22V,12V也为12V多,亮屏,显示正常!由比可知,
是由于12V上升电压比5V快,造成12V电压高,保护电路动作所至!如果是12V
稳压管接到电路上,此时,要是把视频先插好,再插电源,也一样正常显示,呵呵!
我想如果是把12V保护电路的电压升高点,那样就延迟了12V的保护动作,便5V
电压正常后,12V也正常了,所以,我在12V稳压管上串联了一个发光二极管和
一只4148二极管后,不管你是先插电源,后插视频,反之亦然,都能正常显示了!

这是换下来的原件啦,呵呵!

就这样,修好了!我想最好还是能把那12V的稳压管,换为9。1V的好,
那样就没这么多事,这就写给新手们玩玩,老手别笑话!

网友(点评):
最好意见是 电压最好差不多···不能以后在发生 同样问题出来 虽然说换起来不烦 顾客就会烦了··· 呵呵 思路可以的···

网友:
有个疑问为什么要用发光二极管,用其它不能代替吗

网友:
用其它的二极管可以,但一个串上才有0。7V的压降,用发光二极管一个至少也有1。5V的压降啊,一个顶二个吧!那样就省一个二极管吧,接点也少些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