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按开机键屏幕闪一下,就黑屏的解决方法 (申请转正)

楼主(2010-12-29):
        接修的这台显示器,开机后屏幕只是闪了一下,就黑屏了。根据现象,类似供电电路中,有元件损坏,造成显示难以维持正常。拆机后先检测电源板的整流电压,结果是正常的;再继续测输出电压,在输出的滤波电容上发现电压不正常。为了进一步检测电压异常的性质,就通过断电、加电重复操作,观察电压状态,发现开机一瞬间就急速下降。随后断电,再测试输出滤波电容,存在
干枯漏电情况。更换新的电容后再开机观察,显示器恢复正常显示,黑屏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这个也是常见现像呀

网友:
没图为证,我估计转不了正。

网友:
不用这么的,直接用优利德的ut61e的万用表,打电容看啊,没有的容量的,就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介绍来的,初来乍到,希望能转正,发挥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