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屏不亮,外接显示器能点亮,但进系统自检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0-12-29):
我今天碰到这个问题,能上电,开机屏不亮,但外接显示器时有显示,外接显示器时,进入WINDOWS自检界面时,也自动关机,开关灯亮着,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57A左右(指没接笔记本屏情况显示的电流),内存更换过,CPU散热效果也很好,还是无解决,求求大侠们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20425

网友:
显卡做下试试 我 先开始 0.57  以为你是上网本呢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大侠们帮帮忙了,急?????????????????

网友:
帮帮帮帮帮忙了,急啊

网友:
五点半客户就要拿走了,要不就没钱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本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干显卡

网友:
显卡显然没有坏,应该是虚焊的问题,加焊看看,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