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进系统黑屏,抓狂!

楼主(2010-12-29):
  机子先前是大短路,CPU部分上管和330电容的,解决后,开机掉电,换CPU供电芯片,都是料板上下的,换了三个才好,板都吹黑了,好了,点亮,进系统黑屏!电流0.5左右,CPU供电电感只有0.3左右,没黑屏前是0.98.  不知道怎么搞了,进安全模式可以,进PE正常,装系统正常,装完系统后可以进两次,再开机又不行了,BIOS也换过,故障一样。CPU温度很低,开机都不用散热片,风扇没看到转过,不过CPU温度很低应该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做下显卡试试呢

网友:
   换了CPU供电三组场管控制脚好了,现在使用一切都是正常了,很是波折。。省去 了大部分的细节,现在终于好 了,

网友:
接外接是不是也一样啊

网友:
cpu 供电带不起负载,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