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主板CPU供电偏低、、

楼主(2010-12-29):
   一映泰945GC主板、全板无复位、测得CPU电压不正常,为0.65V  电源管理芯片为L6703、测其15脚 VCC 12V  17脚 EN 5.23V
VID信号  VID0  VID2 VID3 VID4 VID5 VID6 VID7都为1.3V高电平   VID1 为低电平.感觉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IC损坏、造成CPU电压偏低。请大家指点。。。

        加焊CPU座解决、、

网友:
时钟电路故障会造成cpu供电偏低。你查一下时钟芯片正常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时钟为0.4V   时钟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单单测cpu有时钟并不代表时钟芯片工作正常。用示波器测时钟ic其它引脚输出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CPU时钟为0.4V   时钟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没示波器测

网友:
正常电压为1.5V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供电偏低多是座子到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平时都是按下CPU坐再做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