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4G量产失败

楼主(2010-12-29):
金士顿虎盘4G 金士顿擎泰SK6211量产失败,求高手解决 怎么恢复成普通盘

网友:
全部格式化啊   试试行不行

网友:
还是用量产工具,可以修复.看你的主控和存储芯片的吧.

网友:
芯片精灵有时检测的不准确。需要开盘确认主控芯片型号。

网友:
低格下U盘试试

网友:
winhex全盘清零  然后提示格式化 格了就哦了

网友:
用diskgeuins  重新分区

网友:
芯片精灵有时检测的不准确,要看你的主控和存储芯片,不行用winhex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U盘量产很容易的,但是还是有好多人量产失败,我想大多数是因为FLASH芯片型号没有找对,然后随便选了一个或者相近的参数量产,那结果是肯定失败的,还是要找对闪存芯片的参数,实在不行开盘找型号,找对了重新量产,肯定好!!!呵呵

网友:
失败的U盘能 还原吗?还能在量产吗?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