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上网本黑屏

楼主(2010-12-29):
通电后有显示就是无背光灯,漆黑黑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有显示。是不是灯管坏了,别的原因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本人显示器白痴。。望指教,送到维修店去直接叫我换屏。开价450,

晚上看还是有一点微弱光的,我先定个灯管,自己换换试试。嘿嘿,当练练手

网友:
先不接驱动排线,看屏灯管全白显示是不是正常,如果显示全白,亮度也够的话应该就是屏的问题(找一块同型号的屏试一下)如果换屏还不行,就换个驱动版试一下。

网友:
先解决灯的亮度是否正常 ,再就是驱动版本和排线,再就是屏了。

网友:
如果是lcd屏,那可能是灯管坏,或者高压板坏。

网友:
我想灯管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