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TVR10241怎么测量

楼主(2010-12-29):
压敏电阻TVR10241怎么测量    他是导通还是不导通   我是新手谢谢大家帮我

网友:
通的     仔细观察外表有没有开裂或是洞   一般不易坏的

网友:
压敏电阻是在电压过高时起作用的。并联在电路上的。正常工作时它相当于开路。所以正常测量它的阻值无穷大。

网友:
如果是好的它是导通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很纠结,那个DD是用在哪个部分的       我希望我说的没有错

网友:
压敏电阻是在电压过高时起作用的。并联在电路上的。正常工作时它相当于开路。所以正常测量它的阻值无穷大的,损坏的时候是短路的,炸开的,象是开心果

网友:
这个坏的表现一般为短路,此件正常情况下可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