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31CPU的假负载

楼主(2010-12-29):
这个问题上次在论坛里已经请教过..但还没得到准确的回答..有位兄弟说把VID线接多几条就行..但我试过还是不行的..这些板上不了假负载比较难测..挺烦人的..求教..那位兄弟知道怎么改的请说说方法..多谢了

(在淘宝上买了新款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有新的假负载吗

网友:
有新的假负载?在那有得买..我在淘宝都没有找有

网友:
顶起来啊..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遇过的..

网友:
我刚才在淘宝上刚查完,说有最新的,你可以查下,跟对方联系确认下

网友:
淘宝有把,
DDR3的阻值卡都有

网友:
我在淘宝上面看的那种...图跟我这个是一样的哦...你们那种是怎样的..能上个图吗..先谢了啊

网友:
可能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