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98后,自动进[安全模式,求助中。。。

楼主(2010-12-29):
一台inter赛扬2.93,1G内存的机子。我用GHOST装98后,重启后自动进安全模式,是不是98的系统不可以用GHOST安装,还是怎么回事,另外我想,假如我想用GHOST安装98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或者说比98更好的更小的系统可以用GHOST安装的有哪些。
重启

网友:
这个应该能装xp吧 有那种简化版的

网友:
98好多新机子都装不上了,打不上驱动

网友A:
真不行就装2000嘛,也可以用啊。总比98要强些吧!

网友:
装精简版本的XP GHOST,网上有很多

网友:
我要98,或者比98更老的版本,那机子装XP是一种浪费,无法发挥出他的性能。XP太占资源了!!

网友:
呵呵 如果你真想装98 就再从网上下载个 试试是不是你的那个版本的事

网友:
牛的话。。就用一步步安装的。。驱动再慢慢找。。软件再慢慢装。。。

网友:
你的配置还可以,我有一台比你的配置还差的,装GHOST XP感觉蛮快的。

网友:
你的配置还可以,我有一台比你的配置还差的,装GHOST XP感觉蛮快的

网友:
我装98系统都是一步一步装的,装起来之后我就给装上显卡的声卡的驱动,但我用装98系统最好的都是用845的,一般是用815的板

网友:
进98安全模式关键是驱动问题!找主板自带或万能驱动。
装2000,驱动更麻烦!

网友:
上次我没有说完整,准确地说,是在安全模式下删除几个磁盘控制器后,可以正常进系统,只是进系统后什么也没有,它里面提示要安装驱动,安装后不重启就可以。只是颜色还是16位,分辩率也是最小的,显卡驱动也有。但一重启又是自动进安全模式。没办法,我最后还是用了XP,但运行速度方面很是不满意。

网友:
有人说那98要用碟装,不然也是白装。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
用深度精简版xp才220mb速度非常快,是低配置电脑的首选操作系统。

网友:
装WIN98,就是要注意驱动问题。其他没啥区别了。你如果有手动安装驱动的经验就没啥问题了。
用GHOST的话,先在母盘上去掉所有声、网卡等硬件驱动。然后,显卡改成标准VGA,磁盘改成标准IDE。不要重启动,转到DOS下,用GHOST做母盘的GHO文件。

网友:
您说的是不是在GHO里去掉驱动,哪些驱动必须要保留。磁盘改为IDE,这好理解,就是显卡改为标准VGA这个我从来没改过。现我是找了很多地方,就是2003的系统碟都没有,更不用说98了,那个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