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笔记本装了系统起不来

楼主(2010-12-29):
          装了系统,在重起电脑的时候不动就像是没有发现到硬盘一样`

网友:
估计你没有装到启动分区上,有的硬盘前面的分区是用来恢复系统用的,你可以用PQ等软件看一下分区情况再装

网友:
用高版本的PE,进PE里装,ICH9的都这样

网友:
引导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引导程序没有,特别是新买的硬盘没有引导程序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全盘重新格式化,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