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T800 不认SATA

楼主(2010-12-29):
有两块K8T800的主板,牌子不一样,有一块能认SATA光驱,但不认SATA硬盘,IDE都能认,另一块开机自检的时候,根本不检测SATA设备,两块主板都刷过BIOS, BIOS设置里SATA接口都是打开的,主板无断线,希望高手指教
硬盘

网友:
测下电压是不是低了,光驱要的电压低点吧

网友:
K8T800
8237南桥,有点难。

网友:
以前看到过这样的帖子 是不是SATA硬盘要跳线才能认到

网友:
先看看供电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再进BIOS里设置(打开SATA端口)再不行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查一下信号线上的电容--回焊南桥---换南桥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就应该是南桥

网友:
南桥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sata口 通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