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实例--绿线、紫线电压正常,短接绿线、黑线无法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0-12-29):
1、刚开始是保险丝烧断,后来换了一个还是烧。。。
2、然后测到2个C4106击穿,于是用E13007替换,再换上新的保险丝,通电,又烧保险丝。。。郁闷。。
3、再认真测电路,发现RL207整流二极管击穿,全部替换,再换上新的保险丝,通电,这次没烧保险丝,但是短接绿线、黑线没反应,风扇不转,测得绿线电压4.8v,紫线5.1v,其他线都为0v;
4、后来再仔细认真看了看板,发现接其中一个C4106开关三极管基极的0欧(其实是1欧,在此谢谢6楼 陈小平 同学的提醒)电阻烧坏,测得电阻无穷大;
5、换了个0欧(这里也是1欧)电阻后,通电,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起来了!!其他线电压也正常了!

总结:
1、烧保险丝,可以先测测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2、检测开关管是否击穿;
3、如果短接绿线、黑线没反应,风扇不转,但测得绿线电压4.8v,紫线5.1v,其他线都为0v,检测接开关管基极的0欧(这里也是1欧)电阻是否烧坏开路。

网友:
坏的开关管CB肯定击穿了
大电容好象还鼓泡吧,换掉还要查一下均压电阻了

网友:
楼主,看你像片的角度,貌似前置电容已经鼓了,应该查查看,要不电源不会稳的!

网友:
烧保险还是先仔细查查为好

网友:
那个鼓起的大电容没问题,你不见黑色塑料有个十字在那里划过吗,我划开看过了,是正常的。而且接上主机开机运行了一天暂时还没出现问题,继续运行观察。

网友:
基极怎么会有0欧的电阻,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了,其实是1欧电阻,跟0欧差不多吧。

网友:
这样的电源拿来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1-01-31):
烧保险,在还没有认真检查完的情况下,不可以这么草率就换上一个新的保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