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PB板维修!(错误代码:581)

楼主(2010-12-29):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块PB板维修!我上机试板后得到的故障代码是581(Gamma),581的意思就是PB板没有准备好不能进入工作状态之类的~~!

PB板逻辑电路由两个CPLD组成,这些以前好像已经说过,省略~~!首先检查一下Reset和VCC还有Vref这些常规检查项目,发现都在正常范围,再检查一下Vlsok,问题就在这里了,没有~~!

这部分电路十分简单!它的作用就是检查PB板所需要用到的各种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没有问题就输出1,若果有某组有问题就输出0!下图中的LM339-2、4、5脚就是负责Vlsok的!

测量一下LM339的相关引脚的工作电平!发现4脚为1V,5脚为1.6V!按照LM339的工作原理来推理2脚是应该输出高电平的,现在的情况与分析一致!说明LM339工作正常!问题应该出在4脚电压低了或者5脚电压高了!先检查5脚+输入,只有一个上拉和一个下拉以及一个反馈电阻,分别检查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原因只剩下4脚电位下降了!

4脚输入就是各组电压的检测输入!三极管和电阻构成!先检查前一级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在-0.6V,发射极是接地的,因为这个是一个NPN三极管,所以它没有导通!所以也排除了后面电压低是由于前级造成的原因!

最后只剩下简单的两个电阻检测电路的了!分别是检测=12V的12K电阻与检测+26V的27K电阻!分别测量,发现27K电阻在路变成了23M了!

更换27K电阻后再测量LM393的4脚已经恢复到1.7V,Vlsok电压也恢复到1状态!

最后上机试板,当然是毫无疑问顺利开机!
交货收钱!1100大洋进袋!

前两天在我自己的群里说过如何使用排除法与逻辑推理法修板!今天在修这块板上完美结合使用!

 会员1520201300鑫豆2024-1-9 22:56

网友:
真是好文老師收1000我們賺知識

网友:
图文并茂   楼主真是很用心 !
电路理论很扎实啊!顶膜一下!

网友:
了楼主真是有一手啊!

网友(2011-02-08):
非常佩服楼主,就是不知道您怎么去找的那几个信号,比如最后的那个Vlsok,

RST,VCC,VREF,这些主板中好像都有,如果我们比如没有图纸,真遇到这种板要修,从哪里去找这些测试点?麻烦指点指点。

网友:
自己对着电路板慢慢瞄电路!

网友:
耐心与技术真是令人佩服啊

网友:
耐心与技术真是令人佩服啊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技术, 这个钱挣的光明!

网友(2011-03-12):
结果虽然简单,,可是,,瞄电路的时间,比这个长多了!!
1100大洋,很正常,,解决问题,双赢才是重要的!

网友:
好贴!最喜欢这类图文并茂,且有维修思路分析的好贴。

网友:
膜拜了,见到传说中的神了。

网友:
比利时必佳乐
碰到这种机器,就找你请教了

网友:
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是从PAL和GAL器件发展出来的器件,相对而言规模大,结构复杂,属于大规模集成电路范围。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其基本设计方法是借助集成开发软件平台,用原理图、硬件描述语言等方法,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通过下载电缆(“在系统”编程)将代码传送到目标芯片中,实现设计的数字系统.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全文啊。精华文件有几张图不显示出来 T T,求解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