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芯片

楼主(2010-12-29):
  拿到一块新的笔记本主板,怎么确定上面的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多看看资料,什么型号的芯片做什么用,这些在基地里已经有很多了。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  是搜芯片的型号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时间长了 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就是慢慢积累的经验吧,我起初看板子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然后就在手里把玩这个板子,看到那个不认识的,就到论坛上搜一下,时间长了就知道干什么用的了,比如看到一个ISL6236,就知道他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再看看这个芯片所在的位置,就能大概知道这个芯片是处理那个电压的,就是慢慢积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谢了 只能慢慢的积累了

网友:
见多识广 慢慢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