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问题

楼主(2010-12-29):
今天修一个X60机子,无显示,插外接正常,怀疑屏,就换了,没用,修主板吧!量半天该有的电压都有了,还是不正常!!!晕死!!想换tb但是没有合适的,该扔那吗?我的天!!!!

网友:
查查平线接口那里   几个信号   还有可能是平线问题   或北桥

网友:
X60做个显卡试试 做好把电流写出来看看

网友:
外接OK 的话 最好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做北桥了,重新置球ok了

网友:
楼主是集显的吗

网友:
集显的一般北桥虚焊比较多

网友:
看看屏显,  独显的比较容易虚汗

网友:
x60的北桥的确比较容易虚,看来是通病了。(但以前我修过的都是加电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