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WR 不开机,谁知道它的开关针是哪个?

楼主(2010-12-29):
今接修1块 INTEL D845WR 主板, 故障为不开机。 因板上无接针图,不好跑线路,不知哪位仁兄知道,开关针是哪个脚?  不胜感激(这个板的front panel, 好些针都有电压,3.3V 或5V, 不好判断哪1个是 POWON)

网友:
板子上有标的,找找,不在原来的地方就在别外空的地方

网友:
挨个试下,

网友:
带电压的一个个试

网友:
这样试过,不开机。不知道板送来前的故障是不开机,还是其它故障,或许是其它故障但经过其它技术员的手(这板有4,5个针有电压, 一个个试可能给搞 IO 不开机了,猜测)、
  现在我是按不开机来修,就是不能确认POWON是哪个针,不好跑线路。

网友:
你放下电 就可以通电拉 !!把电池拿掉啊

网友A:
你不会测啊 一般你才上电源 量一下那个排有电压就和他对地短接一下 反正不会烧什么东西的

网友:
在南桥下方,有开关。   我介意先把172换掉。这板子会自动通电的。通电就可以收钱

网友:
这个主板首先是不开机故障,至于还有没其它故障得把开机搞好才知。

至于取电池,碰针,等等,这些都已试过(如果能开机,就不叫不开机故障板了),才先判断为不开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测啊 一般你才上电源 量一下那个排有电压就和他对地短接一下 反正不会烧什么东西的

这样做危险哟,如果是短接了其它有压针与地,有可能造成IO损坏。

网友:
短接IO接开机针的那个引脚撒,这样肯定没问题,或者顺着IO往回跑,一般中间会接电阻

网友:
  INTEL 的要上CPU才能开机的吧    有的假负载不行

网友:
英特尔原装板不通电90%是I/O的问题,楼主挨个试一下吧,不行就换I/O

网友:
应该还有一个地放标着power的开关  就是没针  今天我修的这个有 你看看你那个又没?

网友:
有两排插针,有一排短一个针,就插挨着没针的那两个,就是开机,短针另一排挨着的就是从起键

网友:
谢谢各位哥们指点,此主板已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