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V84一闪既灭

楼主(2010-12-29):
长城--L9V84一闪既灭,在进系统前要闪4次,进系统后不闪,但黑屏,如关一次电源再开,又闪一次,闪时画面能看清,但现画时不到0.5秒.后一直黑屏,指示灯常绿.拔掉屏线开电,乃一闪即灭,但白屏.
查电压,12V,5V.正常.驱动板上全加焊过,电容换过.
自己不正当的分析,全屏能现,灯管应无问题,能现画面,驱动板也没问题.高压板上有一IC,是高压平衡控制,会不会是它.可这IC上的字迹一点都看不见,这就无法往下查了.
请问大家,问题应在那?那IC是啥型号?

网友:
跟IC没关系啊~
有可能是灯管,今天搞的一台显示器就是这样,发红,而且亮一下,就灭了~
先看看是不是灯管,如果不是灯管,再用待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先弄个高压板试试呢 一般高压的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