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重启

楼主(2010-12-29):
宏基TravelMate 4520本本,开机正常使用一阵(可以看小半部电影)后重启。换了电源,排除了温度高的原因,扫描了病毒,故障依旧。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扫描有什么用,先重装,先软后硬 重装不行就是硬件了

网友:
先排除外设。。在排除软件。然后看看是不是你的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实践是验证假设最好的办法

网友:
先排除外设。。在排除软件。然后看看是不是你的硬件的问题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7419-1-1.html

网友:
是AMD的吗  软件排除后 你先换个CPU看看 不行有可能就是MCP-67单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