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8734A

楼主(2010-12-29):
一个神舟主板掉电 待机0.05 3 5V都正常 可是用万用表一接触7脚和9脚(FB3 FB5)待机就变成0.01,这是这么回事了,请教
掉电

网友:
你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v+为20v shdn高电平 3.3v ref 基准电压2.5
ref不正常ldo5 ldo3就不对
ldo5 ldo3输出on3 on5 得到高电平3.3
你用表笔接地了 此处电压就被拉低了..

网友:
待机首先就不正常 查查吧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你可以先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待机0.05 3 5V多有的啊

网友:
FB3 =feedback 3.3v 反馈电压
如果你手表笔碰到它,手又碰到表笔,相当接地,肯定保护了。

网友:
对笔记本不是很熟 学习了

网友:
是的,可以的

网友:
换芯片吧 不要犹豫

网友:
8734 的REF是2.0V吧

网友:
8734的REF是2V吧,1632的REF是2.5V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看看芯片的ref有没有输出,没有就换

网友:
建议重点检查供电芯片各电压,似乎有问题哦

网友:
那个是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