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连接显示已经连接上,但是IP地址分配过来的是195.168.52.10这种乱的

楼主(2010-12-29):
我无线网卡  接收信号上网,搜索到信号并且获取到IP 但是此IP是195.168.52.10  这种显示方式,不像从路由器上面获取到的一样,是什么问题  该怎么解决。

网友:
手动指定试下

网友:
楼主的机子能搜索到信号并且获取到IP ,那能不能上网?

网友:
这是跟你的无线路由器的设置有关系,你再检查一下你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动指定 192.168.1.1 之后 显示已经连接上,但不能访问路由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网  我就不会来网上找答案了,说了 获取到IP  但是IP地址是乱的呀  不能正常上网呀

网友:
有的路由地址就是192.168.1.1的,你把自己的电脑的ip地址设的跟路由的一样,当连不了路由了,最后那位数设置成2-254,也有些路由用的是192.168.0.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  这谁都知道,怎么可能会指定IP在192.168.1.1上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先看下你的路由放的是什么IP段,如果网关是192.168.1.1还联不上就只能重装试下,先软后硬

网友:
查看一下网卡状态,如果数据量只有发送,接收为0,可以断定网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可能网卡坏的。因为我接了一个外置的USB无线网卡也一样连不上去!

网友:
怪问题,学习中

网友:
可能无线路由DHCP是195.168.52.X分配

网友:
学习了。。。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讲解

网友:
大哥你自己看下你的路由背面啊,上面有路由的IP,也是你的网关,然后再设置你自己的IP,看看能不能上网。至于你无法访问路由,把路由重启下,就是那个针孔,你明白的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的路由器分配的地址,那要看下自己无线的vid号是什么,有没有连错

网友:
(再次)确认自己这端的设置,再查看路由器端的设置;最后简单的sniffer一下,看DHCP响应的过程!

网友:
是你连到别人家的无线了。。请检查

网友(2011-01-31):
手动指定一下ip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