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例简单的IBM X32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0-12-29):
IBM X32 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电流0.02A
实测:VCC3M VCC5M VCC1R2M VCC1R8M正常,y6的32.768波形正常测量-PWRSWITCH只用0.19V明显不正常,正常电压应该在3.3V左右,打开图纸找到-PWRSWITCH电压由R689提供,分两路一路送给南桥一路经过D6隔离送往键盘接口和扩展坞接口J10
难道南桥挂了?经过D6后几乎没什么元件啊,为了避免误杀,还是先断开D6然后测量r689下端,3.3V竟然电压出来了。看来不是南桥问题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C597上端(实物板无此电容)没有发现明显短路-PWRSWITCH段电路很少,就用断路法先割开扩展坞J10的PCB线路,然后测量-PWRSWITCH电压为3.3V,顺利触发点亮。最后观察扩展坞接口有一点不明显的铜绿,可能是用户的使用环境潮湿引起,简单的问题,简单的解决方法,希望能给各位初学者提个醒!

网友:
x32图纸可以参照x3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