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密码

楼主(2010-12-29):
DELL D505笔记本开机提示其中有代码"#BWZ6J1X-595B".求如何解开密码,谢谢
密码芯片如何重新写入

网友:
你得把芯片拿下来重新写一遍 !别无选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重新写

网友:
有编程器就刷下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程序到哪儿下载,是到官方网站吗

网友:
当然上官网了。

网友:
放电看看 不行就刷程序了

网友:
戴尔密码应该写在BIOS芯片里吧  刷一下BIOS程序

网友:
试一试c84udyq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