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G不开机,电流只有0.65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12-29):
电流只有0.65这样是算不过内存,还是连CPU都不启动呢 ??

网友:
看电流跳变不 还有拔下内存看看和按上内存电流一样不一样 最好有示波器打下波形

网友:
哥  你写的 能不能清楚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电流有跳变的。拿了内存也是有电流0.65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有跳变的。拿了内存也是有电流0.65的

网友:
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待机电路,怎么说呢。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内存有1.8V了、、北桥我回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说明还没有检测到内存,那就应该查内存之前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是CPU这边的问题 啊??但是CPU有电压了。。0.9V

网友:
复位有吗,查NB至CPU,NB至ROM之间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复位我就懂。你说NB至ROM之间信号。这个我不是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不茶内存会报警吗    会了加焊桥   不会  刷BIOS    今天刚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