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背光不亮,宏基5570显卡补点修复。

楼主(2010-12-29):
昨天接到朋友给的两款机器,T22,5570. 都是卜好弄的机器。
  T22 背光不亮,通病,屏线坏, 朋友能送到我手里肯定卜是屏线那么简单,手头正好有T22的上半部分,整个挪过去卜好用。拆机一看主板,F5保险没有,保险底部被抠断线,,保险补上,U49到56脚补线。上屏,卜好使。。发现高压板开启信号有两路, 短接都卜行。中间的曲折就卜说了,最后从主板找到几个电压,改了一个通用高压板,开机亮机, 地线从屏线上飞,开启信号从屏上飞就行,我这样飞只是点机器使。
宏基5570,通病显卡坏, 朋友用风枪吹了几下亮了一次,不知道因为么原因把显卡吹下来了,并且掉了两个有用的点,这样的活拿到我手了,好活卜能给我修。最后的结果补线,BGA加焊,装机,亮机,
,第一次写了这么多的字,外加几张照片。

网友:
高手,什么时候才能和楼主那样

网友:
都可以补线了,牛啊。

网友:
焊机工艺是维修的必然保障!!手工一定要细腻,板子要保持整洁,否则会出现很多隐含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