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集成块批次之间难道差别大吗

楼主(2010-12-29):
修一华硕P5VDC-X主板,通电保护,查看CPU部分有N多电容鼓包,更换,(为了方便理解,暂定为1、2、3相供电)量1相供电上管GS击穿,更换后还是保护,量上管G极阻值不对,怀疑ADP3110损坏,用ADP3418J代换后有正常CPU电压输出,可点亮,但摸1相供电的场管很烫,2想场管比较烫,3相基本没什么温度。以为1相下管也有问题,一并更换后试机现象依旧,为了试验问题在哪里,把1相和3相的ADP3110块掉换,结果1相的场管温度很低,而原温度很低的3相的场管非常烫手。查资料好象说3418K能代替,而3418J不行,怀疑是代换不当所致,于是从网上购买全新ADP3110,可装上后故障依然,温度依然很高。难道新购买的3110集成块有问题不成?

网友:
把驱动3148和电源管理一起换新试试。

网友:
1相的取样原件有问题

网友:
已经搞定,更换温度最低的那相(即原1相)的电源管理芯片ADP3110后,3相场管的温度不再过高了,基本一致了

网友:
搞维修的有一固定思维:发热大的就一定问题所在。楼主的这一维修说明温度不正常的(包括太低)都要注意!

网友:
学习了。。。。希望明解

网友:
3相供电,其中有一相断路了也能点亮吗?

网友:
实在不行,建议死马当活马医管和驱动芯片都换了

网友:
过热一般后级有过载,或短路

网友:
我分析真相是原1相上管坏的同时,击穿了1相的ADP3110,但同时3相的ADP3110也不良。那么我分析一下会不会是因为3相的ADP3110出了问题,电源管理会自动均衡负载给各相,所以1和2相负载有加重如楼主说1相很烫,2相比较烫。当不良的3相的ADP3110与1相交换就出现了1相温度很低。为什么3相的ADP3110会坏,是因为这种板CPU周围温度很高,电容爱爆,上下管和ADP3110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