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 重启死机

楼主(2010-12-29):
      刚刚接到一台机器,海尔T68过来时是不开机的,内存重插好了,但是现在是不能重启,在重启时会死机,但是可以正常关机。希望论坛里有遇到过的高手可以指点指点!在这先谢了!

网友:
不能重启的机子我碰到过一次,IBM R32。更换南桥后解决的,希望能给你点思路!

网友:
应该是重启时内存检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个人不成熟观点认为,先软件后硬件,先板卡级然后再芯片级,从最简单的地方入手。我在这里跟师傅学就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他把机器拆了,测了也没有问题,我拿过来装个系统或在系统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兄弟

网友:
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在PE下就不能重启了,做系统XP的不是要重启嘛,就是卡在那不动了!

网友:
DELL 有个机器 我碰到过 有个什么芯片控制的 那电容缺电压  原来是普通状态下是5V  可是重启就会变 的那个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个南桥!

网友:
悬,海尔的内存槽都比较宽,很多内在都不够厚,不稳定

网友:
T68 好像是英伟达的显卡。。。。通病吧!

网友:
先换一条内存条试一下,不行就得做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