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笔记本主板有几个主要测试点

楼主(2010-12-29):
示波器笔记本主板有几个主要测试点,大家帮帮忙。

网友:
任意一个点都可以测试,关键知道自己测什么?

网友:
示波器主要用来测试信号,哪里都可以测

网友:
对啊,同意2位楼上的说法

网友:
电流 电压 频率 时钟信号。

网友:
几个楼上说的不对题,人家楼主问示波器测试的关键点是哪里,是指信号都需要测试哪里?

网友:
示波器测关键点太过笼统。示波器可以准确的测量脉冲信号。既可以是单片机之间的通讯,也可以是低频音频信号,还可以测量时钟波形等等。对于BIOS、FLASH芯片关键就是CS\CE\A0。对于声卡就是SYNC\CLK\DAT

网友:
我有示波器,我要测我要测就是没得测。。。

网友:
电压 频率 时钟信号

网友:
LZ你是想用示波器测什么?示波器用途很多啊主板上很多电压或信号都可以用它测

网友:
确实,就像一个万用表一样的。

网友:
我一般量晶振比较多

网友:
示波器是不是主要测试电压和波形,如果两个都有的话,就说明信号正常呢?还是使用示波器看到什么才能算正常?哪位大侠有实例说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