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开机白屏

楼主(2010-12-29):
HP520开机白屏,外接正常,换一张屏测缺色,用他的屏拿到别的机子上又正常,大家帮我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确定正常,他本身的屏拿到别的机器上又正常, 现在很明白嘛,问题出在屏线上

网友:
我借了屏线测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一下屏线接口处的滤波以及保护元件。或者测量接口波形是否有异常。

网友:
屛线啊   这么明显

网友:
hp520的机器白屏  我还是修了几台了 是供电的问题 不晓得你的是否

网友:
屏接口滤波电容,供电是否正常,信号查下是否有波形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高一点  我上次碰见过一台hp的 就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白屏应该是屏上没有电压引起的,楼主查一下。。。

网友:
估计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看一下啊屏线接口有没有锡焊还有查一下周边电路

网友:
仔细查一下到屏的信号,可以肯定不是屏的说问题!

网友:
既然屏线没问题那就加焊显卡吧,估计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主板上显卡到屏线插座这一段电路重点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