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在局域网中如何使用sygate??

楼主(2010-12-29):
请问一下高手在局域网中如何使用sygate??高手指点!!

网友(2011-01-28):
多少年都没有人用的软件了,现在路由器这么便宜,谁还去用这个代理服务器软件,非要用的话,网上很多资料,不过都很老的了。

把这个软件安装在网内某台电脑上,设置好IP地址,用交换机或集线器把网内其它的电脑连起来,做好设置,就可以共享上网了。这个当年没有win98se版的时候,网吧里共享上网都是用这个软件的。那时候,路由器是个很稀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