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无须拨号--想接路由-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12-29):
单位上的机器--现在办公室-新添置了3台电脑-----现在共4台其中一台可以连接外网单位用的光纤-现在想4台机器都可以用--可是安装后无法使用.无线路由是T-plnk的150M---大家帮帮我以前没弄过。

网友:
路由器有WAN与LAN两个IP要填写.WAN如果不用拔号应该是固定IP或选从DHCP获取IP,然后将LAN填上192.168.1.1(这里你可以填写192.168.X.X都行,X是指1-254)然后,开启DHCP,真上本地的DNS就可以了,DNS你可以先以其中的一台电脑联上网可以查得到.这样就可以了.其它的机子只要插到路由器上就行了.如果路由器只有四个口子还想添加新的机机器,只要其中的一个口子接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其它的多余的机器接交换机就成了.

网友:
克隆mac地址 便可

网友:
怎样克隆,介绍一下

网友:
进入ap网页,里面有一项mac克隆!

网友:
光纤路由器里面

网友:
看看能上网那台机器的本地连接的IP地址,如果是DHCP,路由器的WAN口就选自动获取
如果是静态地址,就把该地址配在路由器WAN口,WAN口模式为静态IP,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脑多装个网卡 一个外网一个共享啊

网友:
将路由的WAN一下,以前上网机用DHCP,就用自动IP,以前上网机是固定IP,就将设置到 路由里就行了,DNS用自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