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是不是很爱坏,

楼主(2010-12-29):
AMD的CPU是不是很爱坏,今天修咯一华硕机器,不加电,去咯CPU电流跑到0.4,一量CPU全短啦。
华硕

网友:
AMD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曾经在论坛上看到过AMD 的U 里面出现虚焊的。悲剧咯

网友:
听说是很容易坏的,不过至今我还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
AMD 一个字~垃圾

网友:
还可以啊 我的主机就是AMD的 都10年了

网友:
这几天都修到好几个AMD CPU坏的了 64X2的 有时使劲压着可以过 有时过不了 开始还以为是座子问题 结果换了U就好了

网友:
确实坏的多

网友:
都说容易坏 我还真没有遇到过呢 最多的是桥坏

网友:
U不是很容易坏的。如果要跟因特尔的U比。 那他容易坏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三个AMD的CPU,两个坏,还有一个是进系统就蓝屏的,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