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容量在系统显示不足

楼主(2010-12-29):
"本人新配的电脑,技嘉主板,支持双通道,两条三代内存都为金士顿1333    2G,用的是七彩虹独立显卡,可是系统只读取了3.25G的容量,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各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了,现在找到问题了,是系统的问题,32为系统最大只支持3.25G的内存,但是64位的系统大部分软件与之不兼容,我还是这样用算了.

网友:
是XP系统吧!

网友:
什么系统呢?建议装window 7  64 位的操作系统,32位的不能显示4g 内存。

网友:
系统的问题吧。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32bit系统的内存寻址限制!不是问题!

网友:
是32位系统的问题,最高支持到3.25G,64位的最高支持到128G,所以32位系统配再高的内存也用不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现在找到问题了,是系统的问题,32为系统最大只支持3.25G的内存,但是64位的系统大部分软件与之不兼容,我还是这样用算了.

网友:
几百年前就应该知道了 XP支持不到4G

网友:
新买的笔记本很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WIN7也是这样显示的
大概32位都这样显示的吧

网友:
介绍楼主一个小东西,叫做ready for 4G,我正用这个,win7 32位 4G内存使用2个月,暂未发现问题和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