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2400 小本不认硬盘

楼主(2010-12-29):
这几天  一连就到几个  hp nc 2400的机器

都是一个毛病 不认硬盘  盘线  硬盘都换过 还是不好用 一台能进BOSS  一台进不去

都是 1.8寸的 硬盘    求助 。。。。。。高手 谁见过 这样的 现象 告诉我一下下啊

网友:
系统做了吗?打打接口阻止,ec  南桥很多方面的问题

网友:
在 BOSS里都不 认硬盘  系统是做不上的

网友:
还有 那个 连BOOS 都起不来  就别说系统了 都是了不好用   不过ec    和南桥 还没试过

网友:
用一个板子换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