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TX电源紫5V正常,绿线电压0.92V,辅助供电1.1V

楼主(2010-12-29):
怎么个修法,那里的事,谢谢

网友:
沿着绿线查电路,肯定有哪个电子元件坏了。。

网友:
紫5V就是辅助供电啊!没搞明白!

网友:
未述明白,猜是供芯片的电压不够。查辅助电源吧?

网友:
按平时的印象`紫线应该是5VBS才是,也就是补助电源的5V。现在绿线是0.92应该是开机电平了。查下补助12-18V输出是否到PWM心片。如果补助是1.1V那么查下滤波电容是否漏电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说清楚我可能辅助电源正常,但就是绿线电压低怎么查

网友:
查绿线的输出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