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旭日410A笔记本图纸及点位图,谢谢

楼主(2010-12-29):
版号是:    DAOLE4MB8E0  REV: E谢谢啦

网友:
我有这个型号的图纸传给你份:

网友(点评):
多谢你啦,问一下你有点位图不,我这边这台机器显卡有个点被徒弟拉掉了,他把外面的线也给拉断了,所以。。。。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点位图,只有电路图

网友:
掉点就飞线呗,有线路图还怕什么?

网友:
收下了 谢了

网友:
下了三个一样的,还没找到我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问题是怎么知道那个点在图纸上的名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