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是不是很爱坏,

楼主(2010-12-29):
AMD的CPU是不是很爱坏,今天修咯一华硕的机器待机0.04,不加电,去掉CPU跑到0.4,且所有电压都出来啦,一量CPU,瓦斯!!全短啦。
华硕

网友:
是 的 换个试试吧

网友:
我这里坏的amd cpu一大堆。我发现amd的cup很不耐烧。风扇坏了或者供电有问题的话,多数都挂了。

网友:
AMD散热量高, 如果散热不好, 最容易坏

网友:
AMD 容易坏 不是很爱 呵呵

网友:
AMD散热量高, 如果散热不好, 最容易坏的呵呵

网友:
台式机用amd的比较好,散热可以改进。。笔记本就算了吧。。空间小,散热是个大问题,相对于intel而言。

网友:
amd的cpu是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