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楼主(2010-12-29):
IBM R60E开机后不显示,无CPU电压,其他电压正常,加热CPU电压IC后有CPU电压,几分钟后又不行,

网友:
查它 条件 进行检修

网友:
不是虚焊?

网友:
什么虚焊啊?有时候会报警啊。

网友:
加热能行的话有可能的电容   加热的 电容的换了试试

网友:
其他的都查过了都正常。就是CPU电压那里没有电压?

网友:
电容全部都换过了

网友:
换个CPU管理IC吧

网友:
IC检查过了没有,不行换了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当然,你应该先换个IC排除问题。
要不然没有思路。

网友:
先换IC 排除IC本身问题,再考虑别的。

网友:
Q37  Q26 Q25 Q52 Q75 Q72   这些是跟cpu线路有关的!你按着线路,查过去!看电压哪里开路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