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我自制三温区BGA返修台,温度精确到+-1度

楼主(2010-12-29):
两个2305热风筒用上下热风加热,高档温控器控制上下热风枪,一个SP790和一个横河UP550-21预热用的台湾出的MT-48   。箱子是自已拼的。主板支架有V型卡槽。全自动控制,上面4个开关是控制发热砖的。一个是暂停开关,下面一个是启动,一个前进开关。除了开V型槽是请人加工。其它全手工制作。光轴和轴承是买的 现成的。    热电耦都是放在外边风咀上的,温度很贴近板温了。试了个775无铅CPU座。板无变形,无变色。

网友(点评):
恭喜啊!这么快就做好了!我的今天才开工,看你的这个我有目标了!

网友:
打孔攻丝切断开口都是自己做的吗?动手能力很强大

网友:
都是用角磨机开的孔。电钻钻的,攻丝借的东西攻的。费了两个机箱,没做好。下面机箱里是个显微镜架子。

网友:
有才,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真是不错的的作品,我也在研究制作一台三温区的,请教LZ电路接线,作下参考,谢谢。

网友:
还不错 成本多少啊

网友:
太有才了。做得和专业的差不多了。

网友:
成本差不多花了2000块钱,温控表都是二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温控器接线要参考温控器以外的其它接线都很简单的,就相当于在灯炮里加个开关由温控器各个继电器控制开停,加热器是用SSR控制输出。很简单。

网友:
做的还真挺好,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申请国家专利了 ,呵呵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造价多少?

网友:
其实早都想做了 `就是电路知识不是很强`不知道怎么接调温的 用风枪做桥和显卡成功率还是太低了 `

网友:
做得很好,可以申请专利了,你这个机器有、还有个关键的部位,就是那个测温线,固定好就完美了。

网友:
问下楼主,风嘴里面那网怎么弄的?

网友:
想知道你那风嘴那白色用来固定温控的是什么东西,还有就是那热电偶很小一个啊,是哪里买的?

网友:
如果能把做的步骤和每一个器件照一下就好了.对我们想做的初学者是个很好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咀是网上买的现成的风咀,白色的是704胶。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白色的是704胶,是让中间的温度低于四围温度的,热电耦是数字万用表附带的,网上有很多这种热电耦卖的。

网友:
     造价要多少呢   ?

网友:
对呀 花了多少钱啊 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差不多用了2000元

网友:
那俩个温控器价格肯定不菲吧?

网友:
什么我有 就好了

网友:
机箱是用什么做的啊,很难找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我啥时候能到达你这个地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机箱是用的电信部门淘汰下来的交换机的两个壳子拼接的。

网友:
好东西,就是买不起.

网友:
看到弟兄们都那么牛,该天我也弄弄

网友:
真佩服你!!!!!!!!!

网友:
我想做一个那个砖、在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