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65PLT-A V1.0A问题

楼主(2010-12-29):
点不亮,诊断卡跑CF-E8,上假负载CPU内核和PG电压无,只是参考1.2V和时钟有,怎么办呢?是电源管理还是I/O的问题呢,求正解!
cpu
点不亮

网友:
主板各大电路电压是否正常,比如: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等???

网友:
内存,桥,核心按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