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中间变压器从头引出两条引到IC不远,那两条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12-29):
ATX电源中间变压器从头引出两条引到IC不远,那两条线是做什么用的?还有这两条线不接行不行,因为我要换变压器,谢了

网友:
保护用的。一定要接还要注意方向。两条线有极性不要焊反了。

网友:
PFC用来补偿的!

网友:
那两条线是输出端过流保护用的,通过导线反馈,驱动变压器就会相应动作,关断电源的输出。。

网友:
过流保护取样用的,不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