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掉电

楼主(2010-12-29):
东芝M215装硬盘掉电,不装硬盘不掉电。NEC的电容后面也加了两个330UF的电容,故障已旧,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把原来的大电容去掉改成6个330的电容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楼上说的是。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
掉改成NEC/TOIN oe907

网友:
把电容换了   主供电调到21V试下

网友:
把NEC大电容拆了,换上4个470的。

网友:
查下系统供电5V,一般会给硬盘提供供电,如果不稳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把那几个滤波电容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