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无显示

楼主(2010-12-29):
ACER 4520无显示,更换主芯片后检查卡跑马正常。就是没有显示。
芯片
ACER

网友:
主芯片是什么芯片呀~!有谁能告诉我???

网友:
主芯片说清楚哦。是EC还好NB OR SB??

网友:
确定点亮了吗 点亮了 屏不显示 有很多可能性 显卡 屏

网友:
显卡和屏 吧

网友:
楼主专业术语很强..

网友:
显卡有问题,一般重新植下球就可以解决的,你试下吧,

网友:
对啦,你外接显示器试了吗,看下外接能显示吗?

网友:
不显示·外接没有?

网友:
第一看灯管,二查高压条,三频供电,四显卡后或桥

网友:
还有屏线也有可能有问题或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