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病毒,和木马的还有不能启动的XP系统修复怎样收费

楼主(2010-12-29):
最近几天有客户带电脑过来维修都是系统的问题,但要求都是不能重装系统,只能在原来的系统下做修复,里面有重要的软件,如税控,专业的软件,还有就是客户自己用EFS加密,这样的系统修复到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收多少?客户比较容易接受。

网友:
税控,专业的软件
说明不是很在乎钱 在乎资料 一般 50 -120   看难易程度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只要保得住资料 他不会在乎50——100元的。

网友:
恩,是的150都可以接受,我做过的

网友:
我这收50以上!不过,各地方不一样,可能收费就不一样!

网友:
80制200,正好可以黑一下,

网友(点评):
感觉收合理的价钱就好了,没必要黑他,呵呵!

网友:
按做系统的标准收呗

网友:
这个应该和地区有关系  我们这 150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上几位说得可真是轻巧..如果你在我们这里.碰到这种情况 .估记一分都没得收.在我们这.这种客户会说,帮个忙吧.系统不要装就可以了.帮我看下杀下毒就可以了.最后弄好后.说句谢谢走人.有些还连谢谢都不说...像你们说的50-150.那简直是天方夜谈..如果你问他要钱.他们还会说,我连系统都没让你装,要什么钱?
我就在想我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开店.伤心 啊

网友(点评):
在做修复之前先和客户沟通再报价呀,要明确告诉客户大家的时间都是宝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太好吧,一般都要比做系统的时间长。

网友:
同情楼上,开门做生意是需要费用的呀。

网友:
非常同情9楼的,我除了自家亲戚免费,别的人免谈

网友:
9楼师兄说的太对了,现在的人都这样,以为自己是大爷,我们的付出都是应该的一样,开店做生意哪有不挣钱的啊,更喜剧的是,我上门给别人装系统,一切弄完之后他说句谢谢,然后我管他要钱,他回我一句:修电脑还要钱啊? 我真的自杀了当时!!!

网友:
我真想知道不能启动的XP如何修复?中木马病毒,如果杀软有更新认得到可以DOS,PE或者从盘杀,但XP系统文件损坏,而且没提示什么文件丢失或者缺少,这样不重装也能恢复而且保留所有原来的软件和注册表之类不会改变的修复系统方法的什么啊?前提没备份。

网友(2011-01-29):
能说说具体怎么修复吗?小弟学学 谢谢了。

网友:
最少要100.。没有封顶。。自己看着加。。

网友:
要资料的话一般都是50以上的哦

网友:
哇我们这儿才收20-30呢!你们收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