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供电

楼主(2010-12-29):
一N68V主板(单芯片)内存供电1.9V,不上CPU,供电是0.6V,上一5000+(此U坏了,点不亮的,怕上好U),主供电是1.09V。5000+的电压应该是1.35V,这个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另PCI A14脚3.3V,上诊断卡RST灯常亮(不上U也是)。
求思路,谢谢!

网友:
你上的是坏U,怎能判断是供电不足啊?一旦这坏U内部有短路故障呢。

网友:
非得上好U才能测电压吗?

网友:
没有测试卡吗啊?940针的测试卡?

网友:
晕 你那电压是正常的  1.35 差不多 amd的U很容易坏 最近快的 不下五块了 感觉还intel的U不易坏

网友:
你说上不上U RST灯都亮,这是肯定的了,你上的是坏U ,根本就跟没有上一样,CPU不工作,哪来的复位啊

网友:
主要是这是一块被雷击了的主板,电源,CPU都坏了,主板上的网卡的走线都烧的露出的铜片都翻起了。把网卡芯片取下,ATX3.3V的阻值只有5,再把网卡接口座子取下,ATX3.3V的阻值有65了,才上另外一个点不亮的CPU测电压(现在手上有2块5000+的U了),测的数据如主题。主要是怕再烧坏CPU。象现在这个电压能上CPU了吗?

网友:
楼主你上假负载试试啊